到底买什么好?

楼主(2003-08-27):
这段时间找LP磨蹭了好久,终于同意我买架小电直了。
但我却不知道到底买什么好,要是买不好,只怕以后要再买什么就难了。
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体念,好吗?

网友A:
通过这几个月的飞行,我觉得除遥控外(发射机)都用雷鸟的东东,雷鸟的劲摔。发射机用福特靶的,但是好像用了福特靶的发射,要用飞高的接收才行。
这是我的理想配置。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但用福特靶最好要6通的,这样鸡鸡和设备就3000以上了,弟妹可能不会同意的!

网友A:
对了,买了以后可千万别什么多不会就在LP面前SHOW,不然你残大了,小电直可不好飞,等练好了再在LP面前秀一下下。呵呵呵呵

网友C:
先练模拟器

网友D:
我就是用4VF+飞高接受机+雷鸟
还有别让你LP对它有太大印象,以后买了别的机机就说是这个,LP问你怎么大小不一样,你就说它长大了,哈哈

网友E:
买套g2练练很重要。否则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