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飞达照片

楼主(2003-03-01):
平衡杆摔断了,用一竹签也能飞,呵呵,这样的使用成本,油机怎敢想象!!!

网友A:
你的电机散热片满漂亮的,有多重?效果怎么样?另外麻烦教我下平衡片该怎么调,先谢了?

楼主:
没有秤过,不重,铝合金材料。
平衡片的调节:1.保证左右两片水平;2.保证斜盘在水平位置时,平衡片与斜盘水平。try it!

网友:
相片拍的很有专业水平,有空教教我!

网友B:
不错 不错OU 有点心动 嘿嘿 关键是不怕摔 哈哈
我对电直有点晕 VIDCT多指教哟 哈哈

楼主:
都是从晕到不晕的,多多交流倒是真的。快点下叉吧

网友C:
飞达的主轴是什么材料的?
先豪的是碳纤的,老爱断!!

网友A:
经过5天艰苦训练,我从对飞机一窍不通到可以悬停,极有成就感。多谢前面的教导。
还有个问题想麻烦下。我的飞达老是到了8,9十公分高就上不去了,且就1-2分钟。其余就在20-30公分高度飞,是什么原因?电力?电机功率不够?还是太重?还是没调好?

楼主:
回hyf:飞达是金属轴,不会断。
回ck4048:有两个原因:1.主马达老化;2.桨距没调到最佳(不能过大,不能过小)
调整方法:
建议,由小至大的调,调的过程中要避免双桨出现。逐一试验必能成功。我现在的飞达极其好飞,升力十足!而在未调之前,要么飞不高,要么能飞高但是很耗电,飞不了多久就只能下来了。而现在可以在高空飞很长时间。总之与调试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网友D:
[这个贴子最后由wwwsheng在 2003/03/04 04:03pm 编辑]
vidct
你的飞达飞行时重心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看到多种安装设备的方法,想了解如何布置最合理。
wwwsheng

楼主:
重都都是在主轴的位置上。
只要主轴前后的重量基本一致就OK了,多试试吧。最好以实际飞行来试。

网友A:
大桨应该怎么调?泡到滚水里然后拿手弯?开个玩笑了。
用什么方法调啊?

网友C:
是啊!!
vidct
桨距怎么调!
另:飞大的机机主轴可以改装到先豪上吗?怎么改?
先谢了!!!

网友E:
版主真是个细心的人,飞机搞的很漂亮哦,练那个ECO的舵机联系上都有标记。请教一个事情,那个ECO飞不起来啊,为什么啊?我搞了很久都搞不定,就是在地面上转螺旋桨,总是飞不起来。希望你帮我想想办法。谢了先。

楼主:
请告诉我以下信息:
1.配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容量、怎样组合的电池?
2.在油门最高时桨距角度是多大?
ok,告诉我这两条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to hyf: 桨距的调整当然是用手掰了,飞达主桨的材质很容易定形,不用热水也可以调。至于轴是不是可以替换,没有试过,如果轴轻一致应该可以。

网友E:
1、电池是1500mAH的9.6v,国产的。
2、角度好像对多时候是10度(但是我没有浆距规,只是用眼睛看),我曾经用遥控器调过油门曲线和油门对应的浆距曲线,但是始终不能飞起来,就好像粘在地面上一样。

楼主:
如果使用Sanyo或GP的3000mAh电会有完全不同的性能表现。电动直升机是对电池性能要求很高的模型,要求电池能进行大电流放电,持续放电电流要能达到20A以上,而一般的国产电池达不到这个要求。而你选用1500mAh的电池,更是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它们最多能到达4C放电,也就是说达到6A左右。

网友E:
这么说来就是电池的问题了,电动机输出功率足够嘛?

楼主:
电动机的输出功率是完全足够的,但注意保养,定期用WD40清洁铜头,碳刷磨完一半需要更换。仅此几点需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