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大家来这看看,小电直

楼主(2003-08-30):
http://www.keyence.co.jp/hobby/heli/index.html

网友:
这个飞机好小,是用180电机的,比现在的飞达应该都小,尾部采用的还是轴传动的

楼主:
就是有点贵了,不然买架来飞飞

网友A:
这个产品基本上应该属于玩具级,因为模型与玩具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机械装置与电子装置的模块化设备。比如陀螺仪、调速器、接收机……等等这些配件都是分离且通用的,这款产品看不到这些特点,它应该只能算是一个完整的商品,无法让你通过部件的替换来达到升级的目的,这也就失去了“模型”的最大乐趣。当然,如果仅仅是把它作为玩具来看,那就另当别论了,但近5万日元的价格,这玩具也真够贵。

网友A:
还有飞行录像哟:
http://www.keyence.co.jp/hobby/heli/revolutor.w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