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关于飞达的混控调速器

楼主(2003-08-31):
飞达的混控电调最大输出电流及电压为少,主马达和尾马达的输出值是一样的吗?,请指教

网友A:
我以前测过它的电流,一般最大油门>3A <4A,电压我现在用9.6V,没问题。尾马达电压与主马达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