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h-110的问题

楼主(2003-08-31):
对于 ch-110的 一些问题,麻烦同行们指教(1)对于discharge adjust的作用(2)按钮discharge/push wait的作用.说明书是英文的,虽然以翻译,但还是不是很明白

网友:
1、放电:按住discharge/push wait几秒,直到听到“滴”的一声,红灯绿灯同时亮就表示在放电,放完电后会自动充电
2、DISCHARGE ADJUST是调节放电的电流,这个可以不用调,用缺省的就可以了

楼主:
几秒钟放完电,是大电流放电吗

网友:
放电电流缺省是500MA,最大可以调节到800MA,大概要一会吧,放电时间看你的电池剩余的电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