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ease see my poor Feda..

楼主(2003-03-01):
and download my video....
http://www.angelfire.com/me4/weskerw/mypoorfeda.wmv
after a several crashes.. it can't fly higher..

网友:

Hi, you should rebalance the main blades!  I think it is not the problem of Fida. every heli should be checked again after every small crash.you can try to crash a 30 size Heli like what you did for fida and image how much you should pay for it?

楼主:

how to rebalance the main blades ? I try it many time...
by (adjust the screw tension.) but it still doesn't work ?
and what do you want to ask "image how much you should pay for it?"
I take the photo from my Digital Camera, and using the web cam for videoing..

网友:

用热水泡一下,再用手来定形,多调几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Pls read the following site:
it had contant of how to adjust the main blades.
http://www.dragonfly.idv.tw/disp.php?item=tech&sel=blade

网友:

这里讲的是普通油动机的调节方式,而飞达的桨距是固定式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584在 2003/03/01 11:55am 编辑]

我认为浆距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两个浆是通一个模子里生产出来的.
我觉得用手感来调桨距很难,可能两只桨的重心和重量要重新测量一下.
我的飞达就是两只平衡翼的安装有问题导致无法起飞.
出厂的安装需要重新检查.

网友:

两只桨虽然一样,但不一定能保证安装时与基座的衔接部分不出现误差,这可能是产生双桨的主要原因。

楼主:

产生双桨的主要原因 is a secret.
I have buy another set of "blades & rotor head",
and just replaced the old one, it still have problem >_<
I want to sell it out to others today... wait for the result.

楼主:

I have sold my Feda set today....just sold for less than $500

网友:

HI are you in USA? I think the newest Eolo from robbe is a better chioce. I am in Germany. I think my next e-heli could be an Eolo.

楼主:

I'm in Hong Kong

网友:

介绍一下Eolo如何?

网友:

下周就要考试了,没时间上传,我把相关资料发到你的信箱里,麻烦你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