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dct有关Apex充电器!

楼主(2003-09-06):
To Vidct:
你的Apex
充电器
的放电电流是可调的吗?
我的Speed充电器放电电流不能调,但是我看到显示是从3A多慢慢的放到0.2A左右就自动开始充电了,看来说明书上说的4A是指最大放电电流,不知道Apex和Ch110的是不是可以调节到只允许放电电流的最大值?请指教!

网友A:
apex放电电流是固定的,充电电流500mAh-5A可调

楼主:
也就是跟我的一样,放电电流最大是固定的,按照剩余电量决定放电电流?

网友A:
不是,放电电流是固定的,估计也不小。

楼主:
我的Speed放电的时候有放电电流指示,我看到当飞达飞不起来的时候的电池放电的时候的电流是3。1A,慢慢降到0。2A左右结束放电。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Nicd电池放电的时候说放到0.9V停止,是指开路电压吗?我用充电器放电后开路测量还是1V多,这个0。9V是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