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飞达撞天花板后,飞行的时候飞达逆时针转?

楼主(2003-09-06):
中午飞达撞天花板,修复后尾翼换了,但是现在飞行的时候从上面看在中速以上老逆时针旋转,把方向舵打满都没法纠正,有遇到这种现象的朋友能帮我想想办法解决,我用的是雷鸟的大桨!

网友:

调尾舵首先是调好陀螺仪,再调微调,最后检查主马达齿轮与大齿轮是否过紧、主桨螺距是否过大或过小,调完这些也差不多了。再不行得找专家了

网友:

尾舵首先是调好陀螺仪,再调微调,最后检查主马达齿轮与大齿轮是否过紧、主桨螺距是否过大或过小,调完这些也差不多了。再不行得找专家了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逆时针,打满舵也没反应,是不是尾马达坏了

楼主:

但是尾浆还转,速度还可以,就是中速以上有问题?

网友:

1、检查尾马达
2、检查陀螺仪

楼主: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主马达阻值比较小,并且转动的时候阻值稳定;而尾马达阻值不稳定,转动的时候变化很到,初步认为是尾马达出问题,明天买一个换上试试,在向各位大侠汇报!

楼主:

就是尾马达坏了,在高速的时候尾马达就不能提速了,换一个就好了,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