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发烧小电直(之八)---制作平衡翼,制作尾桨传动机构

楼主(2003-09-06):
1)最近几天,抽了点时间制作了一对平衡翼,将它装上了旋翼头......
2)
3)
4)
5)
1)开始制作尾桨系统,先从尾桨传动机构开始做起,然后再做变距机构及操纵机构......
2)用小车床、铣床加工好Y型架,并准备好几个微型轴承、传动小齿轮等零件......
3)传动机构做好啦!
4)离近点观察......
5)再近一点看看......
6)小电直主旋翼的传动大齿轮也改装好了!图中左侧的是先豪小电直原配大齿轮,中间的就是我刚改好的钢质大齿轮,以前我都是用手工钻、铣、锉加工,这回高级啦,是用线切割加工的,很漂亮......
周末收工啦,未完待续......
 lxd1954

楼主:
平衡翼图片其中有几张是用放大镜(土办法)拍的,看上去平衡杆有些变形,其实是很直的哦!
lxd1954

网友:
我说呢,不错不错,等着你的下一步制作!

楼主:
全金属结构肯定要比全塑料的重些,可档次就不一样啦!
关键在于严格地控制重量!要一克一克地抠!图片中的整个金属旋翼头机构,加上平衡翼的重量为48克。尾桨传动机构只有几克重,最后完成整机全备重量如能控制在350克左右,甚至400克以内(因我准备采用380电机),我想还是应该好飞的!
lxd1954

楼主:
图片中那根长的铝合金管,是准备用来做尾管的。外径7mm,内径6mm,壁厚0.5mm。中间通过尾桨传动轴。
别小看它,这种合金铝管,宁折不弯,重量很轻!这是我十几年前从专业射箭队搞来的箭杆,一直收藏至今,现在派上用场啦!
lxd1954

楼主:
下星期抽时间接着发烧!
lxd1954

网友A:
看了你的东西,太佩服了,可否完成后出套详细的图纸,给大家参考哪,
看来现在图纸是在你心里的,施工用的草图呀.

网友B:
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