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马达的发热量探讨

楼主(2003-09-07):
我发现原配的尾马达很烫,在一部分电能转换成了热能,而没有转换成动能。如果马达温度在能输出有效功率的前提下得到控制,那么必然电能的消耗就会小很多。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光枪枪在 2003/09/07 02:12pm 编辑]
你注意记一下时间,看看你的尾马达能工作多长时间。
是大电压,小占空比发热量大,还是小电压,大占空比发热量大啊?我想是后者发热量大,后者的平均工作电流大,那是不是也是后者的电刷消耗的快呢?

楼主:
要注意一个要点,就是要以能输出有效功率为前提。
尾马达发热大,是因为有很多功率被浪费,但如果输出功能不足,又不足以推动尾桨。这里就牵涉到设计上的问题,基本上来讲,电路部分不是最紧要的,不管是大占空比还是小占空比,都需要马达能输出足够的有效功率。也就是说,在满足这一前提的条件下,马达不可能不发热。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要点,是要如何使马达在能输出有效功率的前提下发热尽可能的小。不论尾马达还是主马达,乃至油动直升机都会牵连到这一系列的关于“平衡”的问题,呵呵。

楼主:
材料不是问题,要用到的其实都是很普通的材料,马达也是普通马达。重点是参数,不是材料。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9/07 09:50pm 编辑]
飞机用的马达都是强磁的,弱磁的先不说发热,首先输出功率就不够。
发不发热与强不强磁没多大关系。

网友A:
那就要查到电机在最佳效率时的电压,然后根据这个电压设计电调,使电机在工作时尽量靠近这个数值。

网友B:
我今天在屋里飞的时候撞到墙上了,尾桨打折了,后用502粘上,下午发现尾马达转的很慢,有的时候要用手拨一下才能转,换上新马达,没问题,拆开换下的那个马达后盖,发现一只电刷如图,有没有什么办法修复?用什么代替?

楼主:
修复很麻烦,不如换一只。
我以前修过,修好也管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