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充电?

楼主(2003-09-08):
请教各位大侠,镍铬
电池
充电一定要每次都放电吗?如果用不完能不能继续充电呢?
镍氢电池是不是永远都不用放电?
请指教!

网友:
镍铬电池有记忆效应,所以最好放了充,这样电池使用时间会长一些
镍氢电池也有记忆效应,不过要比镍铬电池好的多,但是如果有条件还是放了充
放电很简单的啊,接个12V汽车灯泡没多久就放完了!

楼主:
每次都要放吗?
我用Speed充电器,放电倒不麻烦,就是感到放电后再充电时间比较长,^_^

网友A:
充电前先放电比较好,有益于电池性能发挥

楼主:
我用我的Speed充电器给我的FF9充电后,使用时间大约3小时,正常吗?
我想是不是应该用Futaba带的充电器,它充电的电流是70mA,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