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dct关于尾马达

楼主(2003-09-09):
Vidct你好:
是不是雷鸟的大桨转动的时候产生的反向力矩比飞达的要大,我在用雷鸟的大桨飞飞达的时候感觉到老有向右摆尾的毛病,我调整了
遥控器
的微调,陀螺的感度等,在电充足的时候好像还好,等到飞3分钟左右右摆的比较厉害,我用飞达的大桨就没有这种现象,你遇到过吗?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你用的雷鸟桨攻角太大,这样的话,尾舵就不稳定了。要尾舵稳定,需要几个条件:1.尾马达反应必须灵敏;2.尾马达功率要足够;3.主桨攻角越小,尾舵越稳,这与反扭力大小有关。
解决办法就是,调小雷鸟桨的攻角。这样做除了尾桨更好控制外,飞行时间也会大为延长,而且飞行动力反而还会有所增强。

楼主:
谢谢,我调整一下试试,
不过我感到雷鸟的大桨改变攻角比较费劲.

网友A:
是这样的,要有耐心再想想办法。我是用手掰的,比较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