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毫

楼主(2003-09-09):
各位模友,我买的先毫是否可以换雷鸟的大浆?还有,先毫的陀螺中立点如何调整?每次飞行好像尾舵控制不了,另外,我的尾马达的轴经常被打弯打,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

据说先豪换雷鸟的大桨尾翼不好控制,就是说即便打满舵都不能使尾翼稳定,好像老向右转.我只是听别人说的,没有亲自试验过.
这个lxd1954有使用经验.

网友:

1、可以换雷鸟大桨2、用小一字螺丝刀调,直到红绿两盏灯同时亮即为中立点3、尾舵是有点难控制,但调好中立点和微调,也不难,关键是练习拇指手感4、最好 是把先豪的主轴、平衡叶轴、尾舵上的轴换成钢的。材料也不难找,主轴可用3mm摩托车辐条截制,困难是要钻2个钢梢孔;其他两条可用2mm自行车辐条截制,改好后好飞许多

楼主:

谢谢各位!
没错,主轴和平衡杆我已经换成了钢杆,是要好一些。另外,我的电直经常发生点头的现象,是不是将平衡杆加长会有改善。
另外我已经将原有的8.4V电池组改成了9.6V的,第一次充电后,油门只推了1/2,它就一下腾空而起了5m,但是后来再没有飞起来过。
我的主浆距是否应该调小一些,对了,我的浆已经断了,我用塑料片将其粘住了,一定会影响浆的效率吧,我还发现我断地几幅浆的位置几乎一样

网友:

雷鸟大桨包括飞达大桨的攻角都普遍偏大,调小后性能更好,尾舵非常好控制。

楼主:

谢谢斑竹:)

网友:

桨断了最好换新的,如果只是裂了,还可以用502沾好顶替一会,但效率很差了。飞行时尽量到风小的户外练习,这样可以避免一次又一次的撞墙

网友:

to 心静如水模友:
小电直的大桨断了或是裂了,即便接上,肯定会对效率有影响。但从节约银子、废物利用的意义上讲,还可进一步分析一下,如果是断(裂)在中部或靠外侧,修复后对桨空气动力及效率的影响较大,如果断(裂)在根部,不妨试着修复它。理由是:尽管旋翼转速较高,但越靠近根部处的线速度越小(桨尖处的线速度最大)。从桨叶升力的分布看,最大升力点在桨叶长度(半径)0.7倍的地方。而翼根和翼尖处的升力则趋近于零......大桨断裂,估计大部分都在翼根处,所以说还是有很大修复价值的。大桨根部断裂的修复方法如下(仅供参考):
如果只是裂了,先在裂口顶端钻一个很小的孔,名曰:止裂孔。然后在裂缝两边各钻小孔,并穿细铁丝绑紧定形,点502胶,干后,再用环氧树脂胶(AB胶)箍在外面,待环氧固化后,用小锉刀等修整外形,如果感觉不好看,可用黑色油性笔涂一下,OK!
即便大桨断了,也用此法修复。
我现在飞的先豪大桨就是如此修好的!飞行效果不错!
请看照片:

lxd1954

楼主:

非常感谢刘老师,我很佩服你的能力,有机会我去拜访一下您,看看您的自制的电直,我也很想自制一架。
我发现我的大浆的断裂部位都在奖的中间靠近重心的位置,现在我用易拉罐的铝皮将其连接,不知效果如何,还没有试飞。
另外我找到了一种塑料材料,强度和韧性都很好,决定用它来制作大浆,只是模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等做好后我传上来,您帮我鉴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