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dct关于“V形旋翼头”问题

楼主(2003-09-09):
[这个贴子最后由realflightg2在 2003/09/09 10:35am 编辑]

请问您,飞达上改装V形旋翼头的办法是否可以用在先豪上?
或者说先豪电直是否也可以改装?是否可行,有没有必要?
谢谢!!!

网友:

由于先豪的旋翼头结构与飞达不同,因此V形旋翼头目前不能用在先豪上。先豪的机器我没有飞过,对其性能不太了解,所以说不好。等以后有机会飞了再给大家讲。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9/09 03:53pm 发表的内容:
由于先豪的旋翼头结构与飞达不同,因此V形旋翼头目前不能用在先豪上。先豪的机器我没有飞过,对其性能不太了解,所以说不好。等以后有机会飞了再给大家讲。
谢谢你的回复,也盼你能早日开发出来,先豪玩家也不少。

网友:

等我有机会飞上先豪了就能想到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