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about Kyosho EP Concept

楼主(2003-03-02):
hello, anyone has EP Concept?
I have some question on it.
can I use a 4-channel transmitter to it ?
I mean "the motor" & the "pitch" are conbined with using 1 channel only .
is it possible to do it ?

网友:

I am not sure.
My advise is to buy the best RC which you can afford.
If you are not in China, there are a lot e-heli better than EP.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是EP的桨距必须精确调节,否则不好飞。若与油动连动,则无法达到精确调节的目的。EP对桨距的变化非常敏感,调好了省电又好飞,调不好对马达磨损就较大,而且飞行时间短。

楼主:

again..
How about fixed the "pitch" in the highest postiton by
a "no-connected" servo ? just like Feda & Smartech Heli....?

网友:

当然可以,但不建议。你可以找一个坏掉的舵机装在上面,以舵机的牵阻来讲,应该能够把桨距固定住。

楼主:

I see, thank you for all answering my question ^_^

楼主:

thanks  a lot, I just want to find some "RC discuss board" in engligh..
haha..www.rcgroups.com is avery good place.
do you have any more sites ?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