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d1954老师直机二十字箴言

楼主(2003-09-09):
经过电直的磨砺,现在终于可以飞飞达电直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各位模友的大力支持,特别是lxd1954老师的细心教导,使我终于体味到电直的魅力了.
在此整理lxd1954老师关于电直控制的二十字箴言,作为对刘老师最高的敬意:
密切观察
提前预见
及时给舵
少量多次
双重操纵.

网友:

写得好!!应该把这几行字让更多朋友知道

楼主:

总结的几句话作为对刘老师的敬意.也是学习刘老师的精神.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9/09 12:15pm 发表的内容:
经过电直的磨砺,现在终于可以飞飞达电直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各位模友的大力支持,特别是lxd1954老师的细心教导,使我终于体味到电直的魅力了.
在此整理lxd1954老师关于电直控制的二十字箴言,作为对刘老师最高的敬 ...
感谢你整理概括的箴言

请教,“双重操纵”如何解释?
另外,最好加详细说明。

楼主:

"双重操纵"就是指在调整一个舵量的时候不要希望一次就会到位,需要在调整的时候来回地调整操纵量.
例如:当直机前倾时,需要拉操纵杆(升降舵),当看到旋翼通过升降杆地控制开始上仰时,要按照上仰速度及时地把升降杆回到中心位置,当旋翼上仰到预定位置时再轻轻地向前推操纵杆.也就是说调整一个舵量不可能一步到位,一个不可能一下子就恰到好处地控制住,需要多次往返后才行(当然最高水平的人出外,刘老师说就是真的直机驾驶员都是非常老练的才有这个水平),这就是双重操纵.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9/09 06:06pm 发表的内容:
"双重操纵"就是指在调整一个舵量的时候不要希望一次就会到位,需要在调整的时候来回地调整操纵量.
例如:当直机前倾时,需要拉操纵杆(升降舵),当看到旋翼通过升降杆地控制开始上仰时,要按照上仰速度及时 ...

好 收藏
谢了

网友:

用不言败
四个字就够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