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idct

楼主(2003-09-10):
我昨天收到了雷鸟啦!可发现说明书说的太笼统,发射机没有标注工作电压,
电池
是1.5V还是1.2V?另外它的稳定杆可以移动,需要将它固定吗?怎样固定?

网友A:
发射机使用8颗1.5V或1.2V充电电池都可以。
稳定杆要自行调平衡后固定,因为它很长,出厂前调松了是为了装入包装盒。
固定它的方法是,在控制外盘上有两个螺丝,是内六角形的,你用它原配的内六角搬手上好就可以了。注意平衡杆左右两端必须一样长,而且平衡翼片必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