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e-heli 3D!!! picco-pro

楼主(2003-09-10):
好久没来这里了, 很是抱歉. 刚看了个让我吃惊的小片子, 给大家分享一下.
http://www.microheli.net/webspace/criz/xpro.wmv

网友:

很棒!

网友:

真他爸爸地厉害.
油机到这种程度也是高手中地高手了,这么小地电直.唉,我们之间没有距离,因为根本就没法比.
对了,有没有知道这个电直地参数的?
我看好像是3200RPM!

网友:

厉害,您用的啥测速仪测出是3200rpm?!

网友:

哈哈,Vidct,你看不出来吗?从计算机屏幕上一看就看出来了,大概是3200转呀.
看来把转速提上去是能提高稳定性的.但是我们怎么把我们的飞达,雷鸟之类的转速提上去呢?除了用手拌大桨的攻角还有没有其他办法,例如,如果换MS的大桨如何?

网友:

用9.6V除了动力强,而且随着转速的提高,也更加稳定。不知所谓的“片面”从何而起?!

网友:

Vidct:
   你说的很对,9.6V随着转速的提高,稳定性也提高了,但是当达到同样转速的时候基本上电直也就飞起来了,也就是说在离地同样高度地情况下转速没有提高(9.6V电池重量增加我没有考虑),我们是不是想一个办法让它在一定的高度,同时转速还比较高!
通过你说的减少攻角可以达到这个功能,但是用手掰比较没有准头,有没有办法把攻角减小呢?反正我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转速.
能不能把大桨放到一重物下压一段时间?或者在旋翼头上找点诀窍?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9/10 01:28pm 发表的内容:
用9.6V除了动力强,而且随着转速的提高,也更加稳定。不知所谓的“片面”从何而起?!
我是说我片面。
我想玩螺距可以变化的电直了;我想能轻轻地起飞,轻轻地着陆,还不拧屁股。

网友:

会飞航线了吗?

网友:

看来是我误解了
回test422:要在同等高度上转速提高,螺距就要减小。

网友:

能不能通过调整一下旋翼头来调整螺距呢?
能不能用MS的大桨,我感到那个大桨螺距比较小(当然是在没有调节的情况下).
如果行,我想买一个试试.

网友:

可以用MS的大桨,但要改装。一来是因为MS的桨无法直接安装在飞达上,二来即使安装上了,它的攻角都是0度。

网友:

请问VIDCT攻角0度时转速提高到一定额度,能飞的起来吗?

网友:

显然不能吧,转到10万转都没用

楼主:

插一句,这样得起飞都利用的是提高主旋翼的转速. picco pro是可变距的,为提高转速,主桨距必须尽量接近0,当转速达到极限时迅速增大主桨距,机体就能以非常大的加速度离地.从这一点上来说, 不可变距的小电直是无法做到的, 和用什么主桨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