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尾电机的寿命?

楼主(2003-09-11):
我新的飞达尾
电机
飞的大约10块电机就坏了,是正常的吗?
各位的尾电机和主电机的寿命是多少,我们都说一下,算个调查也好!

网友A:
我的雷鸟尾电机寿命大约1小时

网友B:
to test422:
深圳飞扬有那种碳刷尾电机,很好用!35元/只。我曾邮购过几只。因我飞的是先豪,原配尾电机只飞了三次(三块电池)就完蛋了!于是就换上了飞扬的碳刷尾电机,飞了几十次都没问题,没有具体计算过,但至少已有40次以上了。你不妨弄个试试看......有碳刷的电机总要比铜片电刷(无碳刷)的寿命长!
lxd1954

楼主:
谢谢刘老师,我去买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