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合物电池飞飞达的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2003-09-12):
飞达使用锂聚合物电池能飞多长时间,动力是否强劲,比9.6V电池如何?毕竟电池连充电器价格不菲。

网友:

据说能飞15-20分钟,谁来吃第一个螃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光枪枪在 2003/09/12 01:23am 编辑]

我用10.8V 1300mAh的锂离子飞过了,就是STEVE卖给我的,电压的提高肯定会使动力提升,电池重量和网站上卖的AKE9.6V 800mAh的镍氢差不多。我刚拿到,电不是很多,直接就飞了,大约十分钟,然后停了10分钟后电池端电压还在10.5v左右,就是还能飞。电池发热比镍氢稍微多一点。

网友:

请问充电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我自己做的充电器,带变压整流稳压,可调充电电压4.2,8.4,12.6,可以适应不同的电池组,充电电流也可调,可以适应不同的电池容量,目前最大充电电流是710mA,调整一下元件参数,最大可以到1200mA。
充电方式是先恒流后恒压的锂电标准充电方式。充满以后自动停止。

网友:

下面引用由光枪枪2003/09/12 01:21am 发表的内容:
我用10.8V 1300mAh的锂离子飞过了,就是STEVE卖给我的,电压的提高肯定会使动力提升,电池重量和网站上卖的AKE9.6V 800mAh的镍氢差不多。我刚拿到,电不是很多,直接就飞了,大约十分钟,然后停了10分钟后电池端 ...
10.8v的锂电满充电压有12.6V,小心混控板。你用的是360还是280电机?

网友:

雷鸟是360的电机,混控的设计电压9.6v,别人也有用,没有听说过烧混控,所以我才敢用,就是注意不要刚充完电就上,放一晚上最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cqrz2003/09/11 05:15pm 发表的内容:
飞达使用锂聚合物电池能飞多长时间,动力是否强劲,比9.6V电池如何?毕竟电池连充电器价格不菲。
咦,咋没人在此讨论“台湾伸泰技研7.4V 1800mAh锂聚合物电池”

网友:

请问光枪枪先生1300mAh的锂离子电池的具体型号?是18650或16670或其它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光枪枪在 2003/09/14 00:54am 编辑]

不是18650,我没见过16670规格,反正比18650短,长度4.8厘米,直径1.8厘米,按规格应该叫18480吧,一节大约34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