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陀螺仪可能还是没调好

楼主(2003-09-12):
起飞之前飞机往右转的很厉害,离地以后就往左转,在空中油门大就往左转,油门小就往右转,而且不是一点点,角速度至少是60度每秒,是不是这种小电直就是这样,要靠不停的打方向舵修正,要是这样那
陀螺仪
还有什么用。
斑竹介绍一下陀螺仪调好了具体是什么飞行状态,我上面说的这种情况该怎么调

网友A:
不要对陀螺仪报太大希望,其实那东西一般来讲是很好用的,出厂的设置已经是妥当的设置了,不用调。从你讲的情况看,极有可能是主桨攻角太大,造成反扭力过大,这样尾桨就很难控制。你把攻角调小就可以了。调整方法我以前的帖子有介绍。

楼主:
看你飞雷鸟的片子上,机头的方向很稳定,有时会有些晃动,是不是要频繁的打方向舵修正

网友A:
当然要频率打方向舵啦,这是飞直升机的最基本要求,所有打舵都应该是实时和适时的。高手飞行的话,它打舵的频率会更高,但每次的舵量又十分小。一般新手则相反,新手打舵往往舵量极大,而且打舵找不准时机,动作缓慢且迟疑。不过多飞、苦练就很容易成高手,我正在努力中。

楼主:
我已经掌握了少量多次的方法,现在就是反应还不够快,只能对一些动作做出提前预见纠正。要苦练。

网友:
要有提前量,多练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