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调整飞达电直的又一方法!

楼主(2003-09-15):
以前遥控飞达电直,只是调整Trim,Subtrim等,在飞达离地之前,加速离地,升高的时候尾翼变化很大,今天通过使能Revo Mix后感觉好多了。
我只有两块
电池
,一块8。4V,一块9。6V,所以我分别把不同的电池设置两种机型,这样就可以分辨调不同的参数,换电池的时候同时也把机型调过来,就免得老调参数了。

网友A:
我用的FF6,有很多参数可以调,能在一定程度上回避机械性能上的弱点。你用的什么遥控器,咱们交流交流。

网友B:
原来你们是用这么好的遥控设备飞小电直啊。

楼主:
Vidct:
我用的是FF9。
感觉好多功能没有开发出来,一是因为以前不会飞,不知道调整什么,即便调整了也看不出效果,现在一边调整一边试。希望多交流!!

网友A:
FF9很高档!以后可以飞变距小电直

楼主:
我从网上看到一款Quick15的油动,Quick也有一款Quick10-EP电直,不知道你对这个了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