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飞的我吃不消了

楼主(2003-09-17):
一块锂电居然让我在楼下玩了50分钟,累死了,虽然不是一直在飞,但是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飞。飞的我一头大汗,锂电比我强

网友:

“锂电比我强”哈哈哈,你要是锂电就不用外接电源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锂电?

网友:

是用的商城卖的锂电吗?,能否具体介绍一下使用心得。

网友:

下面引用由光枪枪2003/09/17 00:16am 发表的内容:
一块锂电居然让我在楼下玩了50分钟,累死了,虽然不是一直在飞,但是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飞。飞的我一头大汗,锂电比我强
 好消息啊!       下一步电机的质量问题就该凸现出来了。

楼主:

不是商城卖的,是我找STEVE买的,电池直径18mm,长度大约48mm,一节重34克左右,容量至少1400mAh。

网友:

用锂电飞雷鸟最好要串上一只二极管(6A)的
飞行起来稳定多了,还好控制

网友:

各位如何在这里升级呀?
我怎么还是入门级呀?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09/17 09:02pm 编辑]

我想买,但不知用什么充电器?

楼主:

我是自己做的充电器,你要是会做我就发个电路图上来

网友:

升级,你的发铁达到一定数量就自动升级了。

网友:

能告诉我你的锂电在哪儿买的,价钱如何呀!

楼主:

在这叫steve的,就是上面那个steve,他有锂电卖,我买的3节的组68元,你的先豪买2节的组就够了,应该便宜点吧

网友:

to 光枪枪:
    有兴趣,发张图上来看看。

楼主:

在我的FTP里面 /data

网友:

ftp是多少,方便的话给个信。

楼主:

前面有贴,是我为5imx做的贡献
ftp://lightseraph.vicp.net
user: 5imx
password: 5imx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信子在 2003/09/20 02:32pm 编辑]

进不了,是这个吗?在这个站里一位网友介绍的,不好意思,忘了谁。这里上传的按键有问题,只能到其他地方连接。

网友:

自制充电器的效果如何?

楼主:

可能是你上的方法不对
只想下载用flashget就行了,如果要上传要用cuteftp pro

充电器很好用,电路不复杂,可以精确的控制充电电压,绝对不会过充,电池放在上面一天都没关系。

网友A:
请问北京有买先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