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obbe Eolo R22 电动直升机 // (无内容)

楼主(2003-03-03):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3/02 08:40pm 编辑]

楼主:


楼主:

看样子是CCPM控制方式的,而且比飞达要大。

楼主:

主旋翼 810mm   (只比ECO8小一点,天!仍然是个大家伙,不过设计上比ECO8结实)
尾旋翼 175mm
长     680mm
高     240mm
重     1100g

楼主:

使用8颗2400mAh RC规格电池
微型舵机
至少25A电子调速器
120度斜盘
配至少5通道接收机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3/02 08:43pm 编辑]

价格不超过230欧元

网友:

不是你的所

楼主:

不是

网友:

好好漂亮啊~!  :)

网友:

真漂亮!

楼主:

关键是这机器结实

网友:

从材料的选用上应该是结实的,除了连接件和传动件以外都是铝制的,主齿轮还使用了单向轴承!建议零售价是285欧,但我找到网上最低价是229欧。
听说结构设计和做工都非常好,就是等着有人能写出来飞行报告了,因为才上市不久,美国的那些老兄也还等着新机组装呢。
我个人判断尺寸比eco小,但重量相差无几,飞行时间应该比eco短。但eco毕竟是为长时间飞行设计的,用轻重量牺牲了结构强度,而且也是快10年的老设计了。

网友:

上面有两张图,一张上面画了个红圈,一个上面画了个绿圈,那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网友:

呵呵,我也回来了,去柏林考了个试,虽然考砸了。但玩了一圈,心情还是不错的。
小财神,那两张照片是指装配时需要注意的地方,尾管支撑座不能装错了,红为错误,绿为正确。
在发张eolo的飞行图。

楼主:

估计和京商EP电直差不多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