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达还是有问题

楼主(2003-09-18):
[这个贴子最后由yuxm在 2003/09/17 04:57pm 编辑]

几个月没玩了,主要是飞不起来,也没空弄。
这两天我定的马达和电池到货了,连夜换上还是飞不起来!
更换了AKE96L长效型马达,AKE9.6V800MAH电池
用原8.4V电池油门到顶叫声就无力,别提离地了!
用9.6V电池叫声大很多,只够刚离地,10CM以下!
实在搞不懂老“V”的飞机为何性能如此好!

网友:

我也是菜鸟和电直新手,其实这10天多来,感到电直是走2个极端,一个就是TOY玩具类,一个是顶级,因为要好的性能,将贵过50引擎直升机,,,
和老外和香港等电直讨论,大家都承认要到达引擎机70%的性能,电直将是引擎机的1.5倍代价,当然要求不高是可以降低的,,,
电直就这几天的研究,感到越是细微越是需要精确的设定,,,但是这又带来高级电子部件和精密CNC部件的需求,,,不过电直我感到在某些场合还是非常有诱惑的,,,
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楼主:

看过你的配置了,估计是到顶了。
起飞不成问题,又有油机的底子,应该上手很快的!

网友:

从整个动力系统来说,只有大浆和混控没有换了。调大浆吧,以前有帖子介绍。

网友:

从根本原因来讲,其实是桨的问题!!!我已经反复反复的讲过很多次了,呵呵,大家一定要仔细去调桨,这种小电直的桨甚至比油动还难调(油动用调螺距的机构,且桨形是固定的),飞达这类桨,一是桨形不固定,用手都可以定形,后是螺距不好调,弄不好两边不一样,效率就很低。所以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的调,要用耐心。弄烦了,就放几天,没准过几天就找到感觉了。调得好,出来的性能会让你大吃一惊,你会问:哇!这是我的飞达吗?!怎么像油机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9/17 08:47pm 发表的内容:
从根本原因来讲,其实是桨的问题!!!我已经反复反复的讲过很多次了,呵呵,大家一定要仔细去调桨,这种小电直的桨甚至比油动还难调(油动用调螺距的机构,且桨形是固定的),飞达这类桨,一是桨形不固定,用手 ...
非常正确的观点,但是在电直CP(可变螺距)系统中的调整将更难,太微小,比固定螺距的复杂很多,,,测试很艰难,目前还在努力的理解和想象如何去最佳化,,,,,,电直至少对于我来讲是完全新的事物,在这里也学到不少,,,但是关于电直,中文资料几乎真空,目前我的知识都是这10天来吧,去国外的网站学习和实际产品的摸索才有点更新的概念,,,有意思的东西,,,细心,耐心,恒心,,,非常重要!

网友:

不过,就目前国内的电直,我想太高的性能不太可能的,但是用于练练各方位悬停应该还是可以的,毕竟价格便宜。看了你的帖子,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升级的同时,要注意重量这个关键的问题,一般我升的话,我已经发现部件的升级必须要配合动力以及电池的升级,此外,这种配合又会牵涉到动力以及电池的的重量,,,所以我已经购买了日本高精度的数字天平才配合,因为这种重量不是手或眼可以判断的,,,
太多学问,不过我想再过1-2月的话,应该非常透彻了,等我空的时候,再来研究研究您的实际问题,飞达我没有玩过,仅仅看别人玩过,但是原理是类通的,,,应该比较简单的,,,有点耐心漫漫研究下,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