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毫的改装

楼主(2003-09-19):
刚从商城购买了360马达和雷鸟的大浆,急忙装在我的先毫上,加电,推油门,一下就起来了,可是逆时针打转,于是我把先毫的尾管加长了5cm再试,效果很好,各位如果出现这类问题不妨试试!

网友A:
加长尾管是个好办法,可以使尾舵更稳定!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先毫电直用9.6V,调速器能吃的消吗?
另外请问你,哪儿可以买到锂电池,价钱如何呀!

楼主:
对了vidct,你能提供一些可变旋翼的图纸吗?例如ms的那款电直(MS Hornet-600M)

网友A:
先豪用9.6V好象还没人试过,只有看谁敢第一个吃这螃蟹。锂电在5iMX Shopping上有,是台湾产的,口碑不错的说,不过我还没试过。可变旋翼在刘老师的帖子中有,他自己制作的,可以参考。其实各个产品的设计是大同小异,原理是一样的。MS的旋翼头在旧帖中也有,找找看吧。

网友B:
360电机比先豪原配280电机直径要大,不知是如何改装的?请指教。

网友C:
本人换了雷鸟的9.6V电机,用7.4V聚合物锂电可以飞行
用10.8V锂电动力很足,就是稍重,飞会电机很热,看来要解决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