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发烧小电直”贴图的模友们请进--- (之五至之七图片)

楼主(2003-09-19):
之五
这个星期抽了点时间,继续发烧小电直!上周没干完的活接着干......
1)剪形臂的内心零件做好啦!将它们组装好。
2)装在主轴上,看看效果如何......哈哈,还不错!
3)一定要严格控制重量!称一下,啊!还不到20克!
4)好!现在开始制作剪形臂的球头摇臂......下料,修整外形(毛坯)
5)检查一下配合情况。
6)检查对称性......
7)看清楚些......
8)换个角度再看看......
9)烧好电烙铁,准备压入滚珠!
10)离近点看看......
11)这一步是进行研磨、配合。
12)将做好的球头摇臂装在剪形臂上,并与十字斜盘的内盘连接起来,检查一下低距状态。
13)再看看高距情况......
14)换个角度看......
15)再次检查重量,哈!刚好20克!
16)检查斜盘倾斜时的状态,检查各个零件的配合是否合适。
17)观察斜盘另一角度的倾斜状况......哈!一切正常!
18)最后,将它们夹在小车床上,旋转起来,仔细地观察同心度......非常好!OK!
接下来,要制作变距大浆的跷跷板和夹头,因图片较多,我另外发一贴......
欢迎大家指教!
lxd1954

之六
接上篇......现在开始制作大浆的跷跷板、大浆变距夹头:
1)准备好微型轴承,手工制作跷跷板两边的侧板,用小车床加工好两个大浆轴承座毛坯。
2)将两个轴承座铣成方形。
3)轴承座手工攻丝。
4)将大浆跷跷板的侧板及两端轴承座初步组装起来,进一步修整外形。
5)将大浆跷跷板装到主轴上,检查配合是否合适。对了,那个阻尼胶管别忘记装上......
6)换个角度看看......
7)现在开始制作大浆的变距夹头......图中是制作好的夹头部件(车、铣、钻、锉)...
8)将它们组装起来,看!已经装好啦!
9)再换个角度看看,非常爽! 我再次检查重量:40克!比我预计的50克轻了10克!
又到周末了,下班啦!活儿还剩下一点点,哈哈,    下星期找时间接着干!
未完,待续......
欢迎大家指教!
lxd1954

之七
接着上周没做完的工作,抽出时间,继续发烧小电直......
1)将大浆跷跷板拆开,将轴承压入轴承座内(每边两个轴承)......
2)将大浆夹头装入轴承座中并拧紧!
3)将组装好的大浆跷跷板重新装到主轴上......
4)由于所需的球头扣数量较多,尺寸又很小,专门去买小电直专用的球头扣价格又太贵!因此决定用手工制作,
以下是制作球头扣过程中的一些图片......
该图所示:依次是从毛坯到成品的球头扣......
5)现在开始制作......划线、钻孔、攻丝......
6)逐个锯出毛坯......
7)初步整形......
8)继续处理成图中的样子......
9)再进一步仔细地修整外形......
10)离近点看看......哈!已做得差不多啦!
11)这一步是用电烙铁将球头热压进球头扣中,(压入之前在孔中滴少许机油),球头压入后两边露出量应一致!要一次压成!压好后用湿布立即冷却!最后还要进一步修整外形,研磨等...(我以前发的帖子有过介绍)
12)接下来,将球头扣、连杆等装好,调整好长度......图中是变高距的情况,大家看看,超过10度了吧?
13)这是变低距的情况,有没有-2度?......这只是粗略地看一下,最后装上飞机连好舵机后还要进一步仔细地调整!
14)看看十字斜盘倾斜后,平衡翼的状态......
15)再看看倾斜盘向另一方向倾斜的情况......
16)将整个旋翼头夹在电钻上高速旋转,观察一下同心度......哈!非常爽!!!
17)用手捏住十字斜盘的外盘,再开动电钻,让旋翼头高速转动,这时,前、后、左、右、上、下分别搬动外盘,
同时检查平衡翼、大浆夹头及连杆的运动情况......一切OK!非常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爽!!!
至此,可变浆距小电直旋翼头的发烧制作全部完成!......OK!

lxd1954
最近贴的关于尾桨系统的制作(之八)和(之八点五)中图片都在,模友们可翻看、参考......

网友:

   邮件收到+分感谢。
                                            mwwmo

网友:

刘老师,我对您的发烧电直非常感兴趣,不知能否将您的有关图纸(草图)发到我的邮箱,我也很想动手制作一架自己的电直,我是西安交大的研究生,我的邮箱是hhn_d@163.com,非常感谢您!

网友:

厉害啊
真是高

网友:

佩服
我想要您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