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飞达的主轴可以用在先豪电直上吗?

楼主(2003-09-23):
我的先豪主轴断了。。但是一直买不到金属主轴。。
想问问飞达的可以用在先豪上吗

网友A:
网上有轴的图片,你看看和先豪的是否一样就明白了。我没试过,所以也说不清楚。

网友B:
金属主轴不需要买,可以自己做呀,我就是用直径3mm的小龙的平衡杆加工的,效果很好!

楼主:
没工具打孔。。

网友B:
找一个台转就行了

网友A:
在细轴上钻孔可能比较困难,对新手来讲还是不容易啊,而且找台钻也不容易,要自己买的话得好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