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70马达和椭圆形桨尖

楼主(2003-09-23):
我的370马达身上的编号
我的370马达的金属后盖
我的椭圆形桨尖

网友A:
370的前轴承盖和280一样吗?如一样的话连机架都不用改了。
输出轴也是2MM的吗?

楼主:
370的外观尺寸与280完全一样,输出轴的直径也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固定螺丝要大一点。

网友B:
你的370马达是含油轴承还是滚珠轴承?

楼主:
肯定不是滚珠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