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轉頭的問題

楼主(2003-09-24):
昨天終於收到了大陸朋友給我的5mix  parts
當我改裝成v型轉頭時發現連杆的洞太小了而且主旋頭和v型轉頭極難連接!最後終於連為一體.....但是十分不暢順?!!!!!........終於十字盤的小球也broken了...............為何5mix 的貨品質素那裡差?我一共買了3個...3個的連杆也是這樣!!!!!!
真是掃興!!!!!!!!!!!!!!!!!!!!!!!!!!!!!!!!!!!!!!!!!!!!!!!!!!!!!!!!!!!!!!

网友:

您好!我们对此深表歉意,我们会协助您解决问题,已经给您发了电子邮件,请查收!

楼主:

可否把孔增大至合feda  用?

网友:

我们给您六套连杆,球头套的孔径很容易加工,您可用3mm的梅花螺丝刀将它扩大一些,一边扩一边试。

网友:

我们再送你一只样杆,您照着做就可以用了。

楼主:

為何不能為我增大?我的手工十分差恐怕會浪費6枝............也未能有一枝成功~
謝謝

网友:

下面引用由ivershing2003/09/23 09:03pm 发表的内容:
為何不能為我增大?我的手工十分差恐怕會浪費6枝............也未能有一枝成功~
謝謝
我的V旋翼头也没装好,就损坏了,只好放弃。
======================
我赞成5imx商城提供增值服务:比如提供安装好V旋翼头的小电直、平衡过的大桨、安装好齿轮的电机等等。

网友:

下面引用由ivershing2003/09/23 09:03pm 发表的内容:
為何不能為我增大?我的手工十分差恐怕會浪費6枝............也未能有一枝成功~
謝謝
请收论坛短信!

网友:

我想说两句:商城上卖的旋翼头的连杆和雷鸟的通用但是和飞大的就不通用,飞大的球头大一些,雷鸟的小一些。

网友:

对,是这样的。
没把孔扩大,是为了让它通用性更强。如果扩大了,就不能用在雷鸟上了。
扩孔是很简单的,对爱动手的模友来讲很容易办到。
所以就保留了那个拉杆的尺寸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9/25 06:24pm 发表的内容:
对,是这样的。
没把孔扩大,是为了让它通用性更强。如果扩大了,就不能用在雷鸟上了。
扩孔是很简单的,对爱动手的模友来讲很容易办到。
所以就保留了那个拉杆的尺寸
其实把连杆换成飞达的,出个飞达版不就成了?我现在就是扩孔后那根连杆很松,轻微撞击就会脱落。害得我每次飞都要去按一下。强烈建议改进,为什么不把产品做好一点呢?举手之劳而已。

楼主:

為何他們沒有回應你?

网友:

下面引用由菜菜鸟2003/09/27 12:52pm 发表的内容:
其实把连杆换成飞达的,出个飞达版不就成了?我现在就是扩孔后那根连杆很松,轻微撞击就会脱落。害得我每次飞都要去按一下。强烈建议改进,为什么不把产品做好一点呢?举手之劳而已。
对,是这样的。
没把孔扩大,是为了让它通用性更强。如果扩大了,就不能用在雷鸟上了。
扩孔是很简单的,对爱动手的模友来讲很容易办到。
所以就保留了那个拉杆的尺寸

前面已经回了嘛。。。

网友:

其实把连杆换成飞达的,出个飞达版
用原来的连杆,称为雷鸟版
给别人多点方便又什么不好。买这个东西的朋友大多是不愿动手的人。如果要自己动手的话干吗要到商城买呢?图纸在论坛上到处都是。

网友:

说得有道理,会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