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为什么我的飞达偶尔会点头?

楼主(2003-09-24):
除了换370马达及将主旋翼尖改成椭圆形外,我没有做任何改动。点头只是偶尔发生,但不能改出。只能落地后重新起飞。

网友A:
检查一下平横翼,可以加再一些试试

网友B:
会不会是跳舵?

网友C:
可能有干扰

楼主:
应该不是干扰或跳舵,因为点头很有规律。但是仅仅是偶尔发生。
今天将平衡翼向外移了五毫米,但还是有点头的现象发生。

网友D:
我的飞达换用先豪桨开始也会点头,将固定螺丝上紧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