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达换碳刷尾马达记

楼主(2003-03-04):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3/03 08:19pm 编辑]
看着碳刷式尾马达真是诱人啊!来不及等原配马达损坏了,今天心血来潮把碳刷马达换上啦!
有一些性能上的改变,由于我将碳刷式和普通式尾马达都拆开过,发现它们的绕线方式有所不同,另外就是磁场强度普通式要弱一些。在实际性能上的感受是:
1.碳刷式:绕线较多,反应较慢,省电、耐磨;
2.普通式:绕线可能较少,反应快,耗电量略大,极不耐磨(使用WD40后有一定改善);
在使用飞行中,由于碳刷式马达反应较慢,因此
陀螺仪
感度不要设得太高,否则会出现追踪效应,这一情况大家要特别注意。另外还可以明显感觉到碳刷式尾马达的工作温度较普通式低很多。普通式一个起落后,即使装有散热片,也会较热。而碳刷式尾马达仅是微温。这一特性说明碳刷式马达的相对于普通式来说,属于低速大扭力型,省电!
另外由于碳刷式尾马达有这样的特性,使用得在初始情况下,陀螺仪的中立点发生改变。若不作相应调整,则会出现尾桨转速不够,机体慢速逆时针旋转的情况。不必担心,只要重设陀螺仪中立点或通过
遥控器
设备尾舵舵角参数即可。
ps.我已换上了新的主马达,新主马达上配有塑料小齿,使用起来噪声较原配的铜齿小很多,而且对主齿的磨损更小。非常好!

楼主:
这台飞达的稳定性已被调得非常好了,不逊于大型电直和油直。只是在升降翼和副翼的方向反应上有些迟钝,是否是它的旋翼头还需要改进?最好有CP控制的版本出来!

网友A:
CP控制的版本 is what ar?
I'm now waiting for buy another Feda...
but it should be a very long time later..
no I'm just playing the G2 sim. no real Heli..

楼主:
CP版就是可变桨距的版本或升级件,使feda的飞行性能与油动机相近,还可以倒飞!

楼主:
今天我又继续测试了碳刷式尾马达的性能。发现它的转速确实较慢,不及原配之马达转速。当然在使用上应该不成问题,只是在作顺时针机体旋转时会比较慢。我也不会太苛求这点性能上的提升了,能用就成,关键是要能长寿命,这是最关键的。

网友B:
哈/CP版就是可以飞3D吧/

楼主:
对

网友C:
你说的追踪效应我不明白请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
我的理解追踪效应就是惯性!

楼主:
追踪效应的现象就是直升机的尾巴会自动在小范围内左右摆动

网友D:
新马达和原装马达的转子可以互换吗?
如果可以,互换一下不就可以解决功率小的问题了吗?

楼主:
完全可以,已经有人试验过了,非常 OK!

网友E:
真可以这样吗??!!
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
真的可以,试试吧。不过最好拿新的转子式。因为被磨过的转子会加速碳刷的磨损。

网友C:
追踪效应大致理解了.谢谢各位了!xz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