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问题问vidct

楼主(2003-09-25):
 你是用FF6飞飞达吗?我要是用FF6飞雷鸟的话,FF6的接收机的线要怎么接,听说雷鸟的线是非标的,要怎么改啊?

网友A:
把接收机上的插头换成标准舵机插头就可以了,接法一样。

楼主:
你有没有发现雷鸟的接收机上到陀螺仪的线红和黑线和到舵机的线是反的。
那接收机上的电池插孔就是空着的吗

网友A:
我没有注意过。不过我建议他们把所有接口都做成标准的。

楼主:
接收机靠哪个口供电啊,油机有专门的电池,电直电池是接混控的,再从混控出来接发射机的油门通道,那用FF6的接收机油门通道接哪,电池插口接哪?

网友B:
给我留电话,我告诉你如何改

楼主:
感谢贾兄

网友A:
接收机可以靠任何一个接口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