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的问题

楼主(2003-09-25):
为什么电直的旋翼没有油直那样的翼型,而像一个电风扇的样子?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原因我想有这样几个:
1.电直很小,用塑料做重量轻,而且成本低。
2.大部分电直不需要变距,用塑料做就满足要求了。
3.电直目前这种翼型是经过优化的设计,它的根部较宽,尖端较细,这使得基本上在翼上各处产生的升力是相同的(各区域线速度不同,因此采用低速区宽翼和高速区窄翼时,各区升力就基本上相同)。
4.用木桨重量较大,加工成本较高,如果不用变距,意义就不太大了。
我觉得用木桨或玻璃纤维或碳纤维桨效果是更好的,但是成本高了。

网友B:
恩,有道理

网友C:
塑料劲摔呀!!!!!!!!!!!!

网友D:
但是金屬零件給人一種強勁的感覺

网友A:
模型直升机的桨用金属不安全

网友E:
我觉得电动直升机桨矩固定(始终为正),因而完全可以采用这种单凸翼型,优点是重量轻,升力大。油直在作3D动作(如倒飞)时,由于桨矩为负,而单凸翼型在负迎角时效率极低,因此必须采用对称翼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