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能用到先豪上吗?

楼主(2003-09-25):
贵站卖的锂电能用到先豪上吗?

网友:

目前还不能确定,但电压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你好:
    伸泰的锂电池用到先豪上效果非常好.我现在正在用尽管放心.

                                                  王殷明

网友:

下面引用由王殷明2003/09/25 04:53pm 发表的内容:
你好:
    伸泰的锂电池用到先豪上效果非常好.我现在正在用尽管放心.

                                                  王殷明
和原配的电池比较呢?飞行时间?动力足够吗?
有些担心,因为锂电内阻偏大、两节的电压7.2v又比原配的8.4v要低。当然锂电要更轻。不知道综合这些优缺点后,小电直的飞行性能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网友:

你好:
    我个人感觉比原配的好一些.飞行时间大大延长可达到原配的3倍.动力强劲没有问题.伸泰的锂电放电电流达到8A名不虚传.先豪和飞达总电流不会超过6A(自改马达除外)但如果自改马达电流过大将会烧毁混控板一定要小心.伸泰锂电使飞行性能变的更好你会来到一片新的天地.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的马达是不是能承受得了.马达发热动力将会下降.我在先豪电直上使用MS的无刷电机伸泰的锂电已试飞成功.电池发热量很小.但伸泰锂电的使用寿命还有待时间的验证.
                                祝你飞行愉快
                                                   王殷明

网友:

请教一下,安装无刷马达的话,尾马达的调速怎么接线,是怎么控制的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

你好:
    可以这样接线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王殷明

网友:

使用混控板可以这样接线

网友:

你好:
   对不起大家图片太小了有时间在传
                    王殷明

网友:

再来

网友:

明白了,其实就是用Y Cable来把油门分为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