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主旋翼和尾桨均改成椭圆形翼尖

楼主(2003-09-25):
顺利将飞达的尾桨叶该成椭圆形翼尖。因为担心桨叶面积减少太多影响推力,所以只削去了一点。装上去再飞,惊讶地发现推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一点儿,微调要调左一小格!说明椭圆形翼尖事实上提高了尾桨的效率。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飞达的方形翼尖除了好看外没有任何好处,甚至影响了工作效率、增加的耗电量。
我的尾桨特写

我的椭圆形翼尖飞达。

网友:

好主意!我也去试试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菜菜鸟在 2003/09/25 05:49pm 编辑]

另外一个意外的收获是椭圆形翼尖令到翼尖在遭到撞击时不容易损坏。因为椭圆形分解了撞击力而直线就不行了。

网友:

有点创意,问题改了以后飞行稳定性如何?

楼主:

下面引用由无拘束2003/09/25 05:06pm 发表的内容:
有点创意,问题改了以后飞行稳定性如何?
这可不是创意,这是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常识。
改了以后对飞行稳定性毫无影响。从理论上来讲,飞行应该更稳定。因为椭圆形翼尖造成的乱流要比方形翼减少得多,另一片旋翼受到的扰动就要少得多,所以飞机应该更稳定。不过我个人飞行手艺不精,没有体会到这种改善。凭斑竹的手感应该可以体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