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直升机的初学练习建议 - 悬停篇

楼主(2003-03-04):
[这个贴子最后由vidct在 2003/03/04 11:24am 编辑]

凡初学者都不免在机体离地的那一会儿紧张,于是要么升得很高最后失控摔机,要么不敢飞起来,只在离地面很近的空间盘旋,要知道,在机体即将离地而又没有离地的那会儿是最难控制的。所以对于每一个初学者而言,在第一课时,应立即将飞行高度控制在主桨直径的两倍高左右。如飞达这样的机器,练习时初期应离地50cm高为宜,即使摔机也不会有损伤。
机体在空中左摇右摆那是绝对正常的,因为对于新手而言,还没有适应正确的打舵时机。“打舵时机”非常关键,你要能预见到机体的下了步飞行姿态,你的预见准确性越高、预见速度更快,机体就会飞得越平稳,反之则很难控制。
如果是初学者,请你一定牢记打舵的规则,副翼、升降翼、尾舵、油门,要在任何时候都能正确回应,不要有思考,要形成条件反射,不然你就会错过正确的打舵时机,造成险情出现。
初练时,应找一宽阔地带,安全为重。不过在宽阔地带练飞并不能使你的飞行初级技能有较快长进,因为你有很多的机会修正错误的打舵,你有很多悔过的机会,这对提高技术无益。建议在宽阔场地上画上3x3米的矩形框,让机体在任何时候不要飞出此框为宜。这样难度虽然增加了,但你的技术新提升得很快。这是练习悬停的第一课,让机体在这样的小范围内稳定悬停,最后逐渐缩小面积,使机体在空中一动不动。大功就告成啦!
再进一步,练习定点着陆,仍然在这个框中练习,划定几个区域为着陆区,练习在指定的区域着陆和起飞。
以上均娴熟后,开始练四面悬停,这是飞航线的基本功。即让机体的左、右侧面、头、尾对着自己也能稳定悬停。(文/Vidct)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3/04 01:56pm 编辑]

我听说在直升机练习中有种叫“T”形台的方式:
就是让直升机悬停在一人高的地方,尾翼冲着自己,然后向左侧飞,注意,机头方向不能变,侧飞大概10米,这样你人看到的就是飞机的右侧面了,然后慢慢回到起飞位置,然后再向右侧飞,也是大概10米的地方,这样你就看到的是飞机的左侧面了,然后再回到起飞位置,保持鸡头方向不变,然后再向前飞,大概10米的样子,稳住,然后再向后飞回到起飞位置,注意,整个过程鸡头的方向不能变;这样飞熟练以后,再让鸡头对着自己,重复上面的飞行方向,但是这次鸡头要始终冲着自己的方向。
这就是直升机的“T”型台练习,这样练习的好处是可以完全打掉飞行过程中的死角,以免以后再飞行的时候错舵!

网友:

方法好好啊

网友:

是的,这样训练一段时间下来就养成习惯,就会对飞机操控自如了!

网友:

好!今天开始练T法

网友:

good

网友(2005-07-25):
油直也可以吗?

网友:
成都小财神  在 2003-3-5 00:12 发表:

是的,这样训练一段时间下来就养成习惯,就会对飞机操控自如了!

哈哈,这有些像4位悬停了!

网友:
嗯!把1楼和2楼的练习熟练了!估计飞航线就easy了!
我觉得跟练武术一样,一定要把每个基本功都练得特别扎实!

网友:
这么好的练习方法不能让它沉下去,要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