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翼不转

楼主(2003-09-30):
今天我的雷鸟第一次通电,主翼转得很好,但尾翼一点动静也没有,是否正常?

网友A:
不正常,你要检查一下尾电机上的接线是不是因运输振动脱落了。还有各个接头连线是否都接对了。如果最后都不转,就是有质量问题了,这机器是保修的,可以换。

楼主:
我的机机是商场购的,线是没断,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B:
电机坏了吧!!!!!!

网友A:
好像已经解决了,是齿轮打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