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Cermark CH-110充电器?帮忙看看里面的电路

楼主(2003-10-01):
我的两个电阻烧了,都焦了,看不清色环,R19和R20,在那个巨大的电感两边,哪位大虾帮忙看看色环视什么?我好更换!谢谢!

网友A:
R19 是 棕 黒 黒 金
R20 是 棕 黒 黒 蓝 棕
在线测量都是 10欧姆,R20 实测是10.1欧姆。
两个电阻精度不同而已。

网友A:
你是怎么给烧掉的?
我现在是给我的CH-110 配了个三井开关电源,带过载保护的。

网友:
我的是用的电脑的机箱电源,到现在没出过问题。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