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帮我的飞达。。。

楼主(2003-10-01):
我的飞达:是网络上所谓最新D5版,混控和啥全都集成到一块板子上。。。
我的开始:我充足电,装上,开遥控器(振华),把电池和飞机接上,
问题来了。。。我的两个舵机几几扎扎的上下动个不停,可以遥控主翼和尾翼旋动,但“左右和前后”由于两个舵机不用控制已经在动个不停。。。晕啊。。。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拿起机头,机尾向左一甩,尾浆居然会高速旋转,手停尾浆旋动也停,轻轻轻轻力不旋,稍微大力一点就旋,。。。狂晕啊。。。
我看了混控板,线路很好,插头很紧,指示灯亮。。。以为信号不号,拿到别的地方也一样。。。痛苦啊,几个月前刚买的,还没搞清楚什么就把尾浆撞了,等了几个月今晚总算把尾浆买来(我买了十套,还怕他撞,嘿),又莫名其妙的这样,记得刚买来时舵机不会乱动啊。。。
大家救我啊,我真的喜欢飞啊。。。周围没人玩飞机,去我这里全市唯一的一家模型店,他们只卖先豪,他们老是刁难我,现在的我是陷入痛苦苦不堪言啊。。。

楼主:

就是这配置:
振华PCM遥控器
4合1一体化板:接收机+混控+调速器+陀螺仪
两个微型舵机

网友:

1。舵机乱动:天线拉开没有?附近有没有干扰?
2。我拿起机头,机尾向左一甩,尾浆居然会高速旋转:这个正常,陀螺仪的作用,没有这个,你的飞机飞起来就会打转!呵呵!
3。不要痛苦
呵呵!

楼主:

:、、、好感动啊,今天早上学会了青蛙跳了。。。:)问题还大啊。。。
太感谢你了乐乐小新。。。现在剩下一个问题。。。
我天线拉到最长,本来两个驼机乱动现在剩下一个乱动,在此我确保遥控器所有微调都居中(控制主马马达油门除外),机尾对着我,左边那个驼机,只要我一开遥控器电源他就旋到最高,此时一飞飞机老往右面压,我在遥控器上向左向右他都没任何反映,一关遥控电源他就复位。。。右面控制前后的驼机就正常了,我打遥控他会作出及时反应。。。
只要这问题一解决:)哈哈。。。
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菜菜鸟在 2003/10/01 04:20pm 编辑]

希望你的问题只是舵机摇臂中立位置没装好。调整如下
1。拆下舵机摇臂-将舵机摇臂中心的那个螺丝拧下,把舵机摇臂拔下来
2。开接收机和发射机,此时舵机应该回中。操纵发射机摇杆,观察舵机动作-应该正常转动,无抖动。
3。关闭接收机,将舵机摇臂装回去,注意每个摇臂都要水平。
4。打开接收机,操纵发射机摇杆,观察舵机动作-应该正常转动,无抖动。
如果你在步骤2和4发现舵机抖动,说明舵机或接受机有质量问题,请洽销售商予以更换。
进一步可以确认是否是舵机问题还是接收机问题
1。将两个舵机在接收机上的插头位置互换,观察舵机动作。
如果还是原来那个舵机不正常,说明是那个舵机坏了;如果是原来那个正常的舵机出问题了,说明是接收机有问题;如果两个都没有问题,说明原来的插头接插不牢固,请换回后仔细插紧

网友:

我的飞达在快无电的时候会抖舵,但电力充足的时候抖舵就肯定有问题了。

楼主:

如果是发射机的问题,我能不能换成FUTABA的,可是我的混控和驼骡仪什么的是4和1做成一块板上了。。。是不是要整套都换啊。。。。555

网友:

振华的设备要换就全换了。
忘了你是振华的设备,所以发射机也有可能坏哦!
希望你运气还没有那么差。

楼主:

我的运气真的是很XXXX啊....经下午的调试,我的两个驼机都没问题,我按菜菜鸟老大的指引,我在混控板上把插头调换到另一驼机的插头,证明了驼机没问题.
现在问题就出在飞机的4和1控制板或发射机上....现在是后悔当初啊,
我打开发射机能闻到一股小臭味,看到有个锡点下的电路板烧黑了,不知道是出厂就这样的还是给烧了....不能确定,其他功能都正常,还会偶尔驼机乱抖动...
我看这问题比较难解决了,周围没玩友可是试....

楼主:

如果问题出在了电路板上是不是就得全换了...
哈...我的QQ是:22113097...希望各老鸟加我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我要飞啊2003/10/01 06:45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运气真的是很XXXX啊....经下午的调试,我的两个驼机都没问题,我按菜菜鸟老大的指引,我在混控板上把插头调换到另一驼机的插头,证明了驼机没问题.
现在问题就出在飞机的4和1控制板或发射机上....现在是后悔当初 ...
个人是基本上不可能把发射机弄坏的。产品质量问题,请与商家联系更换。

楼主:

请问前辈知道怎么联络厂家吗?厂家的电话吗?
谢谢....
如果我换成FUTABA T4VF 是不是整套连混控全换了...大概要多少钱呢?
在网络上寻哪家购买较好呢?

楼主:

那我的混控4和一不就浪费了,能兼容双叶的T4VF吗?
如果不能兼容,整套换掉会比原来的4和1混控如何?
谢谢:)
头特晕啊

网友:

谁卖你的找谁呀

楼主:

今晚终于证明了是发射器坏了....
吃饭的时候突然想到我的发射器可以连电脑玩模拟,马上去试,结果和真实的一样,控制左右移的舵机打到最高,飞机总右移,任我在发射器上拼命左右摆毫无反映...我换成固定翼,总向右旋转....其他控制正常...
可怜的我问了那卖的,真是黑心到XXXXX....他说不保修...他那也没独立卖发射器..我是通过网络买的....55555后悔莫及啊...我该怎么办...

网友:

我有个朋友的D5版是在振华买的,后来弄坏了,振华帮他换了,他说振华的服务不错,我想你不如直接联络深圳振华吧。

网友:

to: 我要飞啊
你在哪?广州吗?是吉林振华的发射机吗?如果实在找不到人修,就来找我吧,我能帮你修好!请放心,完全是义务修理!只要是飞模型的人,都是模友,就有缘份!
广州空军95107部队技术处 刘晓东 tel: 020-87795754(中午、晚上)
lxd1954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我要飞啊2003/10/01 09:28pm 发表的内容:
今晚终于证明了是发射器坏了....
吃饭的时候突然想到我的发射器可以连电脑玩模拟,马上去试,结果和真实的一样,控制左右移的舵机打到最高,飞机总右移,任我在发射器上拼命左右摆毫无反映...我换成固定翼,总向右旋转 ...
把那黑心的奸商的名字贴出来,我们大家批判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