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了

楼主(2003-10-01):
我今天玩feda 時大槳就好像血的子般把接收的天線cut 成數條............可否用一般的電線取代?不同粗度的天線會否影響接收能力?

网友A:
不同的电缆有不同的高频阻抗,天线和接收机匹配的接受效果最好,不过只有一条线的接受天线我觉得区别不大,换芯径差不多大的就行。

网友B:
当然没有问题。找根细点的减轻重量。

网友C:
长度要和原来的相等!找一根多芯.越细.线越柔软的好.

网友D:
不行的
买根专用的吧,为了你的机机找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