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直同学分享快乐]我的气垫船起飞了

楼主(2003-10-02):
[这个贴子最后由菜菜鸟在 2003/10/02 10:25am 编辑]

发表在电直坛子应该可以吧。理由有二,1)这是电动的;2)气垫船英文叫Hovercraft,直译为悬浮器,和电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天早上把撂下两个月的气垫船搞完围裙和动力装置,终于可以开动了。本来还担心380电机可能不够力,但事实证明可行。
不过动力稍嫌不足,下一步会将电压提高到8.4V。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上层建筑可能要花我另外三个月时间完成。
我还有很多东西要玩呢-飞达电直、IFO电动特技。。。

我的气垫船和我的飞达

船长1050mm,船宽500mm
升力电机380,推力电机380
电压7.2V(暂时),
电调 - 电子开关(升力);双向(推力)
遥控器Futaba T4VF
材料 2mm桐木为主

网友:

做的真不错!

楼主:

换了8.4v的电池,真是厉害!动力大有改观,很不错。
忘了告诉大家,我的推力桨可是舵机直接驱动/全动转向哦!我的独家设计。气垫船可以做原地转向。

网友:

我能坐进去吗?我不重也就70多公斤!

网友:

哈哈!菜菜鸟前辈,好象这样叫不是很好听:)恭喜恭喜...
我以前也做过一部,没这么庞大,原因是太大没地方玩,不过我是用两个推力浆来推动和改变方向,你用舵机控制推力浆这想法真不错,不过会不会整体结构很松动,而且转的幅度不大??以前考虑过用舵机装在推力浆前面做个导风浆,不过转弯幅度没两个推力浆那么大就放弃了...有没打算加大风力在陆地上也可自由行动:)加油加油....

楼主:

不指望它能够越野。现在只能在平坦的表面上移动,如水泥地、水面、草坪等。
下一步是更换围裙材料,使之更耐磨和耐刮擦。材料已经选好了,是用来做浴帘的那种单面涂橡胶的无纺布。
在下一步是完成上层建筑,成为完美的象真模型。

网友:

好!我喜欢。
个头可够大啊。
如果菜菜鸟兄把制作过程也象刘老师那样公布一下,供各位同好参考、借鉴。相信大家都会举双手赞成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cnzj62003/10/02 09:14pm 发表的内容:
好!我喜欢。
个头可够大啊。
如果菜菜鸟兄把制作过程也象刘老师那样公布一下,供各位同好参考、借鉴。相信大家都会举双手赞成的。
其实不用公布制作过程,因为结构实在是太简单了。比较刘老师的发烧小电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只不过气垫船比较偏门,做的人很少而已。
过几天传些内部结构的照片吧。

网友:

能不能发表一下图纸?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菜菜鸟在 2003/10/05 00:19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zichen2003/10/04 10:31pm 发表的内容:
能不能发表一下图纸?
图纸在http://www.btinternet.com/~mark.e.porter/2000tdx.html

楼主:

下面引用由cnzj62003/10/02 09:14pm 发表的内容:
好!我喜欢。
个头可够大啊。
如果菜菜鸟兄把制作过程也象刘老师那样公布一下,供各位同好参考、借鉴。相信大家都会举双手赞成的。

围裙展开图P1

围裙展开图P2

围裙展开图P3a

围裙展开图P3b

网友:

呵呵,做得不错啊!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