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豪,飞达的机脚问题

楼主(2003-10-04):
各位!
不知大家觉得没有,
先豪,飞达的机脚老是摔坏,
用钢的也是:(((
有什么办法改进?

楼主:

伤痕累累!!

网友:

下面引用由hyf2003/10/04 00:24am 发表的内容:
各位!
不知大家觉得没有,
先豪,飞达的机脚老是摔坏,
用钢的也是em22:
换雷鸟的脚架吧,听斑竹说那个很结实

网友:

可以在两侧机脚用线联结,呈三角结构, 下坠力就会分散很多,不容易坏,或用训练架

网友:

可以用1mm的钢丝制作!

网友:

大哥你好,我是雷院的,能不能问问你是那个军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