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尾马达上的金属齿轮如何卸下?

楼主(2003-03-06):
感觉安装的非常紧!
如何安全的卸下来?换了新的马达又如何安全的安装呢?
请问WD40是什么东西?

网友A:
从轴上面拗下来,再装到新马达上OK。
WD40是一种防锈润滑剂

网友:
很难理解"拗"这个词啊? 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A:
就是“撬”

网友B: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撬不好就会把电机轴撬歪,!!
只能夹着齿轮,用细钢针对准齿轮孔,用钉锤敲出!!
还有什么好办法,请告之!!

网友A:
喷点WD40,可能更容易

网友C:
实在太难了最后我把小齿弄坏了

网友A:
用镊子,夹住轴,撬起来。

网友D:
可以先考虑加热,利用热张冷缩的原理应该回容易点的

网友C:
试过加热了,还是不行,它的轴经过处理的

网友:
我觉得HYF的方法可能比较好.
我的齿轮是被撬下来的,用小的镊子.
运气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