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杆长短的问题??

楼主(2003-10-09):
版主!!
请问直机副翼杆长短对飞行有什么影响??
先豪的副翼杆短一点能行吗??

网友:

长一点飞起来较灵活,短一点就迟钝,再短一点就会摇头晃脑了。基本上原配是什么长度就是什么长度,不用去改,我曾改过,觉得效果不明显。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10/09 08:48am 发表的内容:
长一点飞起来较灵活,短一点就迟钝,再短一点就会摇头晃脑了。基本上原配是什么长度就是什么长度,不用去改,我曾改过,觉得效果不明显。
据说以前的飞达副翼杆要长点,后来新款的改短了点,这怎么回事??

网友:

雷鸟的副翼要比飞达的长很多,这又怎么解释?

网友:

我感到副翼稍长一些比较稳!

网友:

平衡叶片的长度等于主旋翼长度的2/3比较好控制,我曾用竹签从主旋翼的长度开始试,一点点的裁长度,发现达到2/3时是比较好的,我试的是飞达,其他的电直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