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的飞达电直---试飞报告

楼主(2003-10-09):
我“十、一”前爽购了一批设备和器材,由于我以前只飞过先豪电直,没飞过飞达,看了许多帖子都是谈论飞达的,也想感觉一下飞达的滋味,所以购货时就买了一架飞达小电直。我买的只是空机,后又专门为这架飞达配了飞高接收机,2个9克舵机和PG-03陀螺仪。这几天我已将飞达组装好,地面的调整工作也全部完成了。就在今天深夜,将飞达充好了电,开始在客厅里试飞......
轻推油门-主翼转动-尾桨转动-再推-加速转动,这时机头很快向右偏,及时给左舵制止,此时油门已推至近一半位置,飞达飞离地面,哈哈!动力十足啊!我将飞机升至半空中作悬停,细细地品味着它的舵量,感觉着它到底和先豪有什么不同......啊,很爽呀!因为是该机第一次充电飞行,所以我想看看它究竟能飞多久......真是棒极啦!飞机在空中一直没落地,整整飞行了十分钟!......哈,一个字,爽!
通过这次试飞,给我感觉飞达比先豪笨,操纵起来“肉”,特别是横侧与俯仰给出的舵量要比先豪大。也就是说先豪操纵起来要比飞达灵活许多!不过飞达的尾舵(尾桨)要比先豪灵活一点。(我已将PG-03的灵敏度调至最大了)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架飞达操纵油门杆的动作千万不能粗猛!否则它会甩尾巴。如果是轻轻地、柔和地操纵油门,飞机在上升或下降时可做到尾巴基本不动!总之一句话,我的这架飞达还是非常好飞的!
如果一定要作比较,我的感觉是:先豪飞起来很听话,而飞达略显得笨了点,操纵起来有点滞后的感觉。不过,飞达确实是一架好飞机!比较适合初学的模友。如果从未飞过直机的人飞先豪,可能会困难点,毕竟先豪的操纵有点“贼”。(灵活)
在此顺便多说几句,我新买的这架飞达的主电机虽然是280级的电机,但有几点令人非常满意:(1)这台电机的尾盖是全金属的;(2)我飞满10分钟落地后,立即用手去摸电机,其温度要比先豪的电机低很多啊!(3)从电机侧边的孔往里看,发现这台电机电刷上的碳精块非常大,只比380电机的碳刷块小一点点!
所以说,我新买的这架飞达,有一个好电机,第一次试飞就飞的这么爽,真是一架好飞机!......

以下图片,就是我的新飞达......(第一次充电就飞了整整10分钟)

报告完毕!   lxd1954

网友:


网友:

留空时间,先豪和飞达哪个长??

网友:

您这个不是280马达,这是370马达-尺寸和280一样,但后盖是金属的而且安装螺丝比280略粗。
我也换了370马达,比280性能提高不是一点点。不过我用了11T的小齿,感觉比280原配马达的10T强劲许多,但12T的不行-耗电和发热均太大。
很高兴看到飞达有所改进。

网友:

配12T耗电大的原因不是因为马达是370,而是因为你用的这台370马达参数不宜配12T齿。如果把它绕线增加几圈就可以配12T齿了,而且电流会更低。

楼主:

留空时间:飞达比先豪长!
lxd1954

网友:

刘老师,我的飞达是塑料后盖,含油轴呈发热时会熔化,我曾尝试过用黄油堆积法来解决,即在轴承周围的塑料盖上用一小圈铁皮围起来,再填充黄油,这样可维持一段时间塑料融化,但飞久了黄油全部融化后渗入马达内造成碳刷接触不良,并且塑料又融化了,很是烦恼,我也看过你改装的先豪马达,但我这没有这么多设备和材料,因此,不能改造,所以我愿意花钱买你一个改造好的马达,价格好商量,麻烦了
nemnem646@sohu.com

网友:

很高兴刘老师把先豪与飞达的区别说清楚了,能请你把造成两者性能差异的原因说说吗?
曾有朋友说先豪机装飞达桨更好飞,我买的先豪稳定翼秆与飞达的一样长,哪么是什么原因让先豪更“贼”?它们的稳定翼片是否一样?飞达比先豪多了两根连杆传动,这会有关系吗?

网友:

两种直升机的旋翼头结构设计不一样

网友:

我没有飞过“先豪”,但是我的飞达用的是“先豪”的大桨。
感觉飞达很好飞,又一次我又换回飞达的大桨,觉得旋翼转速有所提高,但是机体明显迟钝,不好控制(需要较大杆量)。
所以我又换回先豪大桨了

网友:

我也用过先豪大桨在飞达上,先豪大桨攻角太大,转速降低,效果也降低了,不好控制。所以我还是换回飞达的桨了。感觉先豪的桨做工没有飞达的好样,不过我还是最后选的雷鸟桨,很厚实。

网友:

    你好刘老师,我是山东的一名直友,更是一名狂diy者,不过我学的是计算机,但我从小就对电直感兴趣,接连几日一直在看你的连续贴,现在总算也对电直的原理有了更深一些了解,因此现在想自己diy一台,一切材料好找,但是图纸我找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一些好的。现在你已成功实践一台电直,我想可否寄一些图纸给我,在这里先谢谢了。如果需要金钱上的支援,给我你的账号!
谢谢。zq230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