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烧小电直(之十)---自制变距木质大桨

楼主(2003-10-09):
  “十、一”长假后第一天上班,正好没什么事,抓紧时间,开始制作木质大桨:

1)准备一块非常平整的木板当工作台面,并用宽幅胶粘带将木板平面覆盖上。准备好木条,最好是椴木、桦木条,但我手头只有松木条,凑合着用啦!裁好轻木片,像图中这样,用大头针固定,使用白乳胶粘合......
2)离近点看,图中的尺寸是临时定下的(36标错啦,应该是37),现在只需耐心地等着胶干啦......
3)哈,胶终于干啦!取下大头针,用砂板(砂纸绷在硬木块上)适当地、轻轻地打磨上下两面,使轻木片和木条成平面,这就是大桨的毛坯......
4)裁出大桨的外形轮廓,图中上部的塑料大桨是雷鸟的,先以它作参考吧,为了以后试飞时有调整的余地,现在不妨做得稍大些......
5)将两片桨叶合在一起,加工外形,然后再用锉刀、砂纸等工具细心地打磨出翼型。我做的是双凸翼型,因木片较薄,所以加工翼型时下手一定要轻,要有耐心,还要保证两片桨叶的翼型一致,而且两片桨叶的重量也要相等......
6)用这种土办法测一测两边的重量是否一样,哪边重就修哪边,直到两边桨叶达到平衡......
7)调好平衡后,在每片桨叶的上下两面涂一层502胶,上胶时动作一定要快,并迅速用布涂均匀,操作中一定要小心,502千万不可弄到眼睛里!如果动作慢了,502遇到轻木会冒烟,产生高热......胶固化后,再用细砂纸轻轻打磨表面抛光。经过这种“涂502工艺”处理后,你会发现,整个木质大桨的强度大大曾强了!......整个制作过程根本来不及拍照片,图片中是制作完成后的大桨,桨的表面已经处理得很光滑啦! 最后,再用1mm厚的航空层板制作4个圆形加强片,粘在大桨固定螺丝孔处......
8)最后,还要进行一次配平调整,如果哪片桨叶轻了,可在这片桨叶的外侧(桨尖部位)再涂少许502,再打磨抛光,直到两边平衡为止......
至此,发烧小电直---可变距木质大桨,制作完成!木质大桨的效果将如何?只有等最后试飞时再看,再作调整啦......
 继续发烧......待续......
lxd1954

网友:

好啊,能不能先装在飞达上试试?

网友:

刘老师,请问你在设计之初是做能倒飞的电直吗

网友(2003-11-25):

刘老师,请问你的木质大桨单个有多少克重?

楼主:

单只木桨重约5克。
lxd1954

网友:

有没有尺寸数据???????

楼主:

to yysgaj:
这对木制桨参考了雷鸟大桨尺寸,第2张图片中我已标出了桨木毛坯的尺寸,第4张图片可看出和雷鸟大桨的比例。因为是试制,我没特意画图,现比划现做,从图中可看出,长度比雷鸟桨稍稍长了十几毫米,原因是我发烧的小电直是全金属的,重量肯定比飞达、雷鸟要重些,故准备采用380级马达,大桨尺寸现在先做大一点,给试飞时留点调整余量......具体尺寸试飞后才可定下来......
lxd1954

楼主:

补充说明:
最后我又在木制大桨表面刷了几道涂布油,效果很好,很光亮......
lxd1954

网友(2004-02-05):

刘老师:图看不见了。我是新来的,翻旧帖时发现的,我想要做一对桨,在查资料。能否为我重贴一下。晚辈在此先谢过了。祝:04年一切顺利,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hao1981   敬上!!!!!!!!

楼主:

to hao1981:
谢谢你的关注!图片现在可以看见呀,如果你仍看不见,可发短消息给我......
lxd1954

网友:

刘老师:图可以看见了。可能是昨日我在的单位网络的问题,我后来计算机不能上网,但同事却可以上qq,怪!!!现在好了。
感谢你的回复,谢谢!
   hao1981   敬上!

网友:

看见了。
谢谢!!!!

网友:

youme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