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双电调结构在飞达上的应用

楼主(2003-10-14):
[这个贴子最后由wwwsheng在 2003/10/14 01:52pm 编辑]

双电调结构在飞达上的应用

应该承认,飞达是架优秀的微型电动直升飞机,在不作任何升级的情况下,已经具备了不
错的飞行性能。但是质量是国产设备的软肋,在原配混控器不能正常工作之后,我没有了
购置同样一个混控器的勇气和兴趣!
原厂混控器还有其他几点不足:
1)重量大 - 影响飞行时间;
2)频率低 - 影响主辅马达工作效率和寿命;
3)耦合兴强 - 不方便维护和更换;
3)线材僵硬 - 不方便布置。
所以,我决定采用两个电调分别给两个马达供电的结构,利用遥控器设置“跟轴”联动。

主马达电调:GWS ICS300
尾马达电调:GWS ICS100
同时升级的还有动力和电池,采用申泰7.4v1100mah锂电驱动GWS-370SD-4533电机

电路接法:
1)主尾调速器输入电源线并联,通过一个接口与电池连接;
2)主尾调速器输出电源线分别接主马达和尾电机;
3)主电调信号线接CH3-油门通道;
4)尾电调信号线接陀螺仪,陀螺仪信号线接CH4-方向舵通道。

主马达和尾马达在动力输出上有一定的联动关系,以便消除不同主桨转速下的反力矩。由于
陀螺仪使用的是没有头锁功能的PG03,也不存在以前的混控调速器了,所以这个联动关系必
须通过遥控设备设定,即所谓的“跟轴”设定。不使用Head Holding Gryo的直升机都需要设这
一项,这并不是电直的专利,油动也不例外,说一在遥控器上可以方便地找到这项功能。上
图是FF9相应的设定画面。
试飞很成功,连续12分钟飞下来,马达是温热的!要知道,原来的马达工作5,6分钟下来的
温度有点油动引擎的缸体,太棒了!这不单单是变速效率提高的原因,与370马达和锂电的
组合也有很大关系。尾部的响应和好,通过仔细设定REVO联动量,在不同转速下,尾部都很
稳定。重量也比原来轻,效果真的不错,呵呵。大家不妨试一试

网友:

这个双电调结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双电调就是装两个电调,独立控制主马达和尾马达,混合控制功能靠遥控器的混控控制实现,但前提是遥控器要有混控功能,FF6以上级别应该都有这样的功能。而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就需要使用“混调”,也就是“混控+调速”,这样就不需要遥控器有这样的功能,也就是像4VF这样的遥控器也能使用。
飞达的调速器我们都叫它“混控”,其实是不对的,应该叫“混调”,“混控调速”的意思。

网友:

明白了,意思就是装两个电调用遥控器来混控,而不是用原来飞机上的,这对高档遥控器比较有用

网友:

台湾那边都是这样的,一个ics100&ics50,可惜我的是4动的

网友:

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如果是用的普通电机实际没有必要这么做,如果主马达是无刷马达,用这种方法就很实用。

楼主:

调速器效率高对马达的输出功率和效率都有好处。可以延长马达的寿命,GWS370马达
不便宜呀。而且不必再担心质量问题,就算换也不用全换。

网友:


网友:

我也是用1100mah  十分好又輕放電又大
請問你的充機是用什麼電源

楼主:

充电器用12v电瓶作为电源。给电池冲几次电后就要给电瓶充电。我的电瓶充电器充电
速度比较快,所以也挺方便的。

网友(2004-02-23):

免陀螺?不会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wwwsheng2003/10/13 11:47pm 发表的内容:
双电调结构在飞达上的应用
(www.99diy.com/upload/upfile/200310132327370.jpg)
应该承认,飞达是架优秀的微型电动直升飞机,在不作任何升级的情况下,已经具备了不
错的飞行性能。但是质量是国产设备的软肋,在 ...
我想问下你现在的跟轴设定的5点参数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