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DX,先谢谢了!!!

楼主(2003-10-14):
先毫电直接通电源,指示灯亮后,尾马达狂转不止,是什么原因?  原来一直很正常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尾马达和陀螺仪的连线有问题?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10/14 09:37am 发表的内容:
看看是不是尾马达和陀螺仪的连线有问题?

 小财神
是混控板,找不到陀螺仪呀。
连线检查过,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我对油动比较在行,电动的只是评经验了
有办法可以检查混控的好坏吗?是不是混控坏了?或者遥控器的设置问题?

网友:

是不是方向舵通道反了?

楼主:

多谢楼上2位
经过反复检查发现:
1、每天第一次启动会出现上面的问题,直到偶尔能正常启动;
2、后来发现当方向舵微调放在最边(关闭尾马达一侧)时,启动正常的概率较高。
另外,方向舵确实被另一位模友改反,请问遥控器左操纵杆左拉时,机头应该右转还是应该左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