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图]6927 请注意,让你看看真正的电磁斜盘,不是你发明的

楼主(2003-10-17):
这是国外模友做的palm heli上用的,6927仔细看看,以后不要老是信口开河!

网友:

嘿嘿,我很喜欢

网友:

这种控制方式力量较小,一般用于超微型机上,而不能用于大型机,飞达这样的也属于大型机了。因此,这种技术根本无法应用。而且从接口到驱动都是非标的,实现难度太大,而且不易普及。
当作新奇看看倒是不错,其它的,就免了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10/16 08:03pm 发表的内容:
这种控制方式力量较小,一般用于超微型机上,而不能用于大型机,飞达这样的也属于大型机了。因此,这种技术根本无法应用。而且从接口到驱动都是非标的,实现难度太大,而且不易普及。
当作新奇看看倒是不错,其 ...
斑竹,我说了是palm heli上的,的确是能够飞,等我找到图给你贴上来

网友:

太好了!
palm heli掌上直升机,让大伙见识一下吧

楼主:


网友:

那电直可真够小的!

网友:

看不见图.版主你们看得见吗?

网友(2004-01-15):

   這是能飞的 但是不好飞 難操控